用1602LCD碰到的奇怪问题(难)

楼主(2007-02-08):
用1602LCD碰到的奇怪问题(难)
我用AT89S52与1602LCD相连,P1口与LCD的D0-D7相连,编写了一个程序,但LCD上显示的如果是数字,那只能显示偶数,如果是字母,那只能是b,d,f...我应该是D0脚有问题,每次这里测电平都是低电平,这跟前面的电路没有关系把?因为我是直接把P1.0和D1相连的,也没什么线接到P1.0中,芯片的底座也没坏,因为引出一跟线测过,P1和D的连接也全好的,也没把P1口连到地,究竟怎么回事啊?大家来谈下你的见解啊?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程序
字母

网友A:
不只数据传输靠那8根并行线吧?定位应该也靠它,送指令,如关显开显也靠它。如果定位没问题,送指令没问题,应该软件逻辑错。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bit BOOL ;
sbit rs = P3^7; //
sbit rw = P3^6;
sbit ep = P3^5; //这三个改成控制端口
BYTE code dis1[] = {"pp51.com"};
BYTE code dis2[] = {"http://ww51.com "};
delay(BYTE ms)
{ // 延时子程序
BYTE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OOL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1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BYTE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1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_pos(BYTE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BYTE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1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
delay(1);
lcd_wcmd(0x0c); //
delay(1);
lcd_wcmd(0x06); //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main()
{
BYTE i;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0);
lcd_pos(4);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5个字符
i = 0;
while(dis1
!= '\0')
{ // 显示字符pp51.com
lcd_wdat(dis1
);
i++;
}
lcd_pos(0x41);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字符
i = 0;
while(dis2
!= '\0')
{
lcd_wdat(dis2
); // 显示字符" http://ww51.com
i++;
}
while(1);
}这是我的程序,应该没错啊,但它显示出来就不对了,偶数能显示的,奇数一个都不会显示。显示出来的位置是对的,就是奇数不会显示,各位大侠帮下忙。。。。

网友C:
我把程序烧到芯片里,再放进去,测试了下电压,我本来写着P1=0X03的,那D0、D1应该是高电平,但测试出来的结果却是D0、D1、D2、D3这4个都是高电平,究竟怎么回事啊?越来越怪了
我现在把P1口设为0X02,第2脚确实是高电平5V,但第1,第3,第4脚都是2.3V,别的脚都是低电平0V,第1,第3,第4脚怎么会出现既不是低电平,又不是高电平的情况啊?

网友D:
把main函数改成:
main{
P1=0x03;
while(1);
}
测量P1口,如果电平正常,那就说明是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
如果P1口不正常,取下屏来测,则可以判断出是哪个部分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