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1602c调试问题

楼主:
请教高手
   调试液晶1602c时老是不能正确显示,显示单个字符A时只能显示出 ||,然后两个横杠就没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外看很多例子检查液晶忙时都检查都检查数据口第8位,并且先送0FFH到数据口,为什么?不送0FFH可以么?
   还有我编程想实现显示两行字符,液晶根本没反应,用仿真器单步执行时发现查表取字符时遇到有些字符他就自动跳过了,然后取下面的字符去了。

我的液晶接的89c51 P0口,和P1口时序上有差别么?

头大的很,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P0口输出1的时候注意加上拉哈
还有一个,有可能是你的字模问题

再一个就是你说的时序的问题,可能单片机太快了

网友:
上拉加了
字模问题是液晶的问题了?

单片机太快,我每次调用液晶都检查忙信号了,单片机快慢对他还有很大影响么

网友:
字模问题是液晶的问题了?
不是,说白了就是你送入的点阵是否正确?或是次序

单片机太快,我每次调用液晶都检查忙信号了,单片机快慢对他还有很大影响么
查忙信号,踩对点了吗?呵呵

单片机快慢的影响更多的是指液晶时序上的,只有时序能对上了,那才能正确的操作器件,进而才能正常的工作...

网友:
那我应该怎样做保证时序能对上呢

网友:
先搞清楚LCD的操作时序
准确的延时

网友:
显示是显示出来了,但觉得效果不那么好,而且总觉得不是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毛病,谢谢 lbing7

网友:
怎么不能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