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CVOImage问题

楼主(2007-04-09):
EVC CVOImage问题
用CVOImage,在模拟器上可以显示PNG图片,但一到pocket pc上,就不能正常显示...
问题
图片
模拟器

网友A:
所需要的DLL都下载到PPC上吗?

网友B:
我有一个imgdecmp.dll随程序一起复制到PPC上,但不行.我想是否我的这个imgdecmp.dll不能用.谁能提供一个WinCE下的imgdecmp.dll...

网友C:
imgdecmp.dll的版本是否正确?确定是For CE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我想应该是imgdecmp.dll的问题,我把程序拿到别的PPC上,且没把imgdecmp.dll一起拷过去,却能正常显示PNG图.
能传我个imgdecmp.dll么? 我Email:masktime@hotmail.com

网友E: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CVOImage了,但得到的图片的透明值似乎不正常,若把得到的图片画在别的图上面,不能透出下面的图片..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F(2008-04-11):
我怎么不能加载imgdecmp.dll啊???
求助高手啊~~

网友G: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H: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