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中的文件如何直接导入移动终端

楼主(2007-08-21):
pc中的文件如何直接导入移动终端
我想做个程序,使生成的文件可以直接导入wince的指定目录下。请问怎么实现?因为我在pc上,得不到移动设备路径。只要得到路径就行。谢谢
wince
如何
程序

网友A:
如果你是基于activesync的连接的话,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相关SDK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B:
恩。rapi.h与rapi.lib怎么得到?

网友C:
PC端的程序是web结构的,有没有SDK可以用啊

网友D:
通过什么接口连接呢? 网络 还是USB
rapi.h 好像要装PB的 向已经装好PB的人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