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想做EVC开发需要在xp下装哪些开发环境啊

楼主:
我想用evc做开发,要装些什么开发环境啊,我刚刚接触,什么都不知道,希望指点指点,谢谢拉。

网友:
安装WinCE SDK,安装EVC开发平台即可,

网友:
EVC4
EVC4 SP4
Emulator(EVC4 已经带有)

就可以啦。

网友:
这么说直接安装evc4就够了?

网友:
是啊,可以在模拟器上做应用程序的开发。

网友:
我的只有EVC4. 没有EVC4 SP4. 好象也可以运行和仿真. 不知道没有EVC4 SP4这个补订是否有问题?

网友:
PlatformBuilder也要啊。

网友:
eVC本身不是关键。关键看你要在什么平台上做开发,选用对应的SDK和目标机/emulator就可以。WM5以上平台是不能在eVC下开发的。
至于sp4补丁包并不是必须的,但是有些库可能会有问题。最好还是打上,微软网站可以下到,free的都是。

网友:
PlatformBuilder 不是必要的。

网友:
是否只安装EVC4即可. 不需要安装WinCE SDK. eVC4是否只能做WinCE应用开发.驱动开发可以吗?

网友:
我现在装了个pocket pc2003SDK为什么我在下拉框中却找不到这个SDK,只有标准的SD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