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个单片机汇编的东西~~

楼主:
....
                MOV R1,#20
CONT_POP:
                INC R0
                MOV DIS_DAT,@R0
                LCALL PR2
                DJNZ R1,CONT_POP
                ....
上边的程序,在执行完了之后,R1中存的是20,还是0呢?

网友:
如果没在程序里操作过R1的话,还有没切换寄存器组的话那是:0

网友:
PR2里若没用到R1的话,R1的结果为0

网友:
如果R1没有在别的地方被操作过的话,结果应该是0

网友:
一般情况,为了一个确定的循环,PR2中不应该再操作R1,所以循环结束时R1应该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