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串口连接的电脑上怎么调试串口程序?

楼主(2007-05-25):
在没有串口连接的电脑上怎么调试串口程序?
我听有的人说,开两个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了,可是不行?
是不是要接个串口设备呀!
电脑
软件
程序

网友A:
开两个串口调试工具的前提是机器上有两串口对接
去买个USB转串口的吧

网友B:
有没有软件模拟的办法?
我用电线把机箱后面的串口2,3针脚接起来行不行?

网友C:
呵呵 好像是行的 试试^_^

网友D:
只要2.3脚连起来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E:
去买个USB转串口

网友F:
买个USB转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