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信的问题,大牛来帮帮忙!(源码附上)

楼主(2007-01-08):
USB通信的问题,大牛来帮帮忙!(源码附上)
{
#include "hidsdi.h"
通信
问题
include

网友A:
DEFINE_GUID(GUID_DEVINTERFACE_USB_DEVICE,
0xA5DCBF10L, 0x6530, 0x11D2, 0x90, 0x1F, 0x00, 0xC0, 0x4F, 0xB9, 0x51, 0xED);
很可能是你的 GUID 不对
我原来也遇到过 死活找不到 设备文件名

网友B(2007-09-07):
如果你的设备用的是特定的驱动(非Windows原有),那么用Inf中的GUID就可以打开你的设备;如果设备用的是系统自带的驱动,那么可以枚举所有的USB设备,然后检查设备的VID与PID,找到与你的设备ID信息相符的那个,然后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