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打印驱动编写

楼主(2007-11-15):
求教打印驱动编写
最近想写一个打印机的驱动程序,但是发觉很难下手,因为自己也比较菜,所以向各位高手请教请教。
驱动程序中,那些_init,_deinit,_open,_close,_read,_write等是否一定要?
在打印机的驱动中,打开comm之后,用一个creatfile往comm里面传协议命令,这样就行了?
write
打印机
程序
close

网友A:
OK,是这样的。

网友B:
大哥啊,说清楚点啦。
如果是调用guid来驱动呢?

网友C:
具体的打印驱动程序我不知道要怎样开发,但是我们现在有个项目是这样操作的。
在windows上先用CreateFile打开串口,然后调用SetupComm等函数来设置串口参数,接下来就可以通过ReadFile和WriteFile来读写数据了,最后就是关闭串口。对于打印机操作,可以将打印命令通过串口发送到打印机进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D:
谢谢啦,fjpqzm ,你说的这种方法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据我所知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方法,还有哪位大哥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