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字长,通常所说的32位机,64位机表什么什么意思?

楼主:
什么叫字长,通常所说的32位机,64位机表什么什么意思?

网友:
通常所说的32位机,64位机表什么什么意思?\

计算机CPU通用数据总线的宽度,

也有看作是通用数据寄存器的位宽

通俗了说,就是这台机器一次能做处理,运算的最长字节的能力

网友:
在计算机中,一串数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运算的,称为一个计算机字,简称宇。字通常分为若干个字节(每个字节一般是8位)。在存储器中,通常每个单元存储一个字,因此每个字都是可以寻址的。字的长度用位数来表示。
在计算机的运算器、控制器中,通常都是以字为单位进行传送的。宇出现在不问的地址其含义是不相同。例如,送往控制器去的字是指令,而送往运算器去的字就是一个数。
在计算机中作为一个整体被存取、传送、处理的二进制数字符串叫做一个字或单元,每个字中二进制位数的长度,称为字长。一个字由若干个字节组成,不同的计算机系统的字长是不同的,常见的有8位、16位、32位、64位等,字长越长,计算机一次处理的信息位就越多,精度就越高,字长是计算机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主流微机正在由32位机向64位机转变。
注意字与字长的区别,字是单位,而字长是指标,指标需要用单位去衡量。正象生活中重量与公斤的关系,公斤是单位,重量是指标,重量需要用公斤加以衡量。

字长
计算机的每个字所包含的位数称为字长。根据计算机的不同,字长有固定的和可变的两种。固定字长,即字长度不论什么情况都是固定不变的;可变字长,则在一定范围内,其长度是可变的。
计算的字长是指它一次可处理的二进创数字的数目。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率,自然和它一次能加工的位数以及进行运算的快慢有关。如果一台计算机的字长是另一台计算机的两倍,即使两台计算机的速度相同,在相同的时间内,前者能做的工作是后者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