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EVC4.0/WINCE5.0怎么隐藏ListCtrl的滚动条,但还要能够滚动(滚动我已自己实现,关键是隐藏)。

楼主:
急!!!请问EVC4.0/WINCE5.0怎么隐藏ListCtrl的滚动条,但还要能够滚动(滚动我已自己实现,关键是隐藏,不是去掉滚动功能)。谢谢!!!

网友:
属性设置里面可以的吧

网友:
这样的话,就没滚动的功能了,我只是想隐藏!!!

网友:
楼主不是说要自己实现滚动吗?

我想先听楼主说说,滚动条隐藏后,楼主设计的滚动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我主要是要把滚动条加上皮肤,
我想把原来的滚动条隐藏,再在原来的位置加上一个frame 窗口作为ListCtrl的父窗口,实现滚动的功能。
现在主要是加上的皮肤好像没有完全覆盖原来的滚动条,就想把原来的滚动条隐藏,VC下面倒是容易实现,只要处理WM_NCCALCSIZE这个消息就可以了,可是在WINCE 下面没这个消息,我试了一下在继承自CListCtrl的类里面加了一个隐藏滚动条的方法,是用SetWindowRgn()这个函数,虽然把滚动条隐藏了,可是那个ListCtrl变成透明的,不知是不是没处理哪个消息。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至于滚动是怎么实现的,我是参照一个在CODEPROJECT上面在VC下的实现移植的!!!

网友:
自己画个滚动条呗

网友:
就是为了给滚动条加个皮肤?
自己画一个滚动条就行了啊。

在滚动条的类处理中的onpait中,全部处理它的图形显示,方便啊。
而且网上源代码应该也不少。

网友:
在资源编辑器中将List的滚动条属性去掉. 运行时就没有滚动条了, 即使你的数据已经超出了List显示范围,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可以滚动的.看我做的

选中第3行

选中第5行

将鼠标按住向下拖,拖动了3行

用控件的滚动函数也可以实现滚动的.

网友:
在资源编辑器中将List的滚动条属性去掉. 运行时就没有滚动条了, 即使你的数据已经超出了List显示范围,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可以滚动的.看我做的

选中第3行

选中第5行

将鼠标按住向下拖,拖动了3行

用控件的滚动函数也可以实现滚动的.

不过我用的是ListBox控件! 你也可以用ListBox控件替换List控件, 功能差不多, 如果你要求不是很多的话,能互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