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超级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6-27):
关于uart超级奇怪的问题
太奇怪了,向SBUF0写数后TI不置1是为何?uart用的是方式1,你们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程序片段如下:
while(1)
{
SBUF = 0xbb;
while(!TI);
TI0 = 0;
}
程序

网友A:
看你的配置吧...

网友B:
为什么等到 TI 变成1的时候把 TI0 清零?

网友C:
清0TI是为了查询下次发数据是否完成

网友D:
晕,你弄错了吧.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while(!TI);
TI0 = 0;
发送标志位,怎么可能不一样.
要末是:
TI 就都是TI , 是TI0 就都是T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