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设置网络配置参数?

楼主:
包括IP, 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

最好是不重启就能生效的

网友:
wince 下,可以通过改reg,里面有一个默认的参数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Comm\DC211401\Parms\TcpIp]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DHCP
; DHCP is available; use it if possible

   "EnableDHCP"=dword:1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DefaultGateway"=""
   ; Use zero for broadcast address? (or 255.255.255.255)
   "UseZeroBroadcast"=dword:0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the IP address list
   "IpAddress"="0.0.0.0"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the subnet mask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ubnetmask"="0.0.0.0"

网友:
修改注册表

然后挂起系统就能保存你的设置, 前提是你的注册表是可以保存的.

2. 裁系统的时候修改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比较难回答
不同的软件设计有不同的命令支持修改
如果你是自己写的驱动,那你想用什么命令就用什么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