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的问题?

楼主:
刚接触EVC开发, 用的EVC4.0和POCKET PC SDK 2003.
编译运行之后, 出现WINDOWS CE的桌面, 没有自动运行编写的应用程序.
但应用程序在一个目录之下, 每次都要打开FILE EXPLORE再找到文件运行,
非常的麻烦. 不知道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模拟器即是如此?
可否在运行模拟器时直接运行程序, 或是程序在桌面上, 可以直接点击运行? 谢谢.

网友:
没有啥特别的设置哈.就直接Build程序之后,弹出模拟器,然后运行你调试的程序.
要不你把程序做个Demo大家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上, "然后运行你调试的程序", 是模拟器自动运行程序, 还是要我手动找到程序点击运行?
我的是手动找到程序运行, 每次都进入FILE EXPLORER, 再找到程序, 很麻烦.

网友:
编译完后,只下载,不自动运行
要自动运行,请按F5,呵呵~

网友:
ctrl+F5 吧

F5是debug

网友:
我在真机和模拟器上调试都是直接运行程序的,不用进FILE EXPLORER
搞不清F5与Ctrl+F5,后者应该是断点调试的吧.
我都是直接点红色!那个,应该就是F5吧,也许.
楼主再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