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讯的问题(很菜)

楼主:
我想PC通过usb与PDA通讯传文件,但不要利用activesync,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不?网上有没有这方面的示例?

PDA的OS是wince4.2的。

网友:
自己去google或者baidu上搜索“PDA同步软件”,肯定能找到其他同步软件的。

网友:
我想自己编程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USB的api调用?

网友:
1.获得相应USB设备的GUID值,去注册表里查去
2.SetupDiGetClassDevs()//取得一个与该GUID相关的设备信息集句柄
3.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 取得设备接口信息
4.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取得该设备接口的细节(设备路径)
5.CreateFile//打开设备驱动程序,得到设备的句柄
6.free( functionClassDeviceData );//释放设备接口数据空间
7.SetupDiDestroyDeviceInfoList (hardwareDeviceInfo); //关闭设备信息集句柄
通讯部分参照串口通讯,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如果你的系统是可以自己修改的..那可以使用usb的映射方法...将pda中的储存卡映射成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