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技术开发

楼主(2007-07-05):
GPRS技术开发
咨询一下,GPRS上网如何用AT命令实现?需要写什么程序进去吗?
谢了
技术
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AT指令就是通过串口发送指令给GPRS模块来完成相应的功能;具体的AT指令可以参考GPRS的spec。至于编程,其实就是串口通讯程序了

网友B:
GPRS上网比较复杂,AT命令只能执行配置和attach 和 deatch操作,主要是涉及到PDP协议比较麻烦。一般都用系统的接口实现。

网友C:
错,AT指令可以完成拨号上网的整个过程,这个我以前在linux底下做过。

网友D:
恩,是这样的,AT指令是跑在底层的,全部功能都可以,但就是有难度,
找个实现tcp/ip协议的,直接用socket最简单了,

网友E:
AT命令只是string, 根本和上网所需要的PDP数据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