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如何实现点击窗口右上角的OK按钮时关闭窗口而不是隐藏 ...
ngc0717
ngc0717

网友A(2007-01-06):
如何实现点击窗口右上角的OK按钮时关闭窗口而不是隐藏窗口?
如题:如何实现点击窗口右上角的OK按钮时关闭窗口而不是隐藏?相当于在当前窗口执行了this.Dispose();方法。且在系统进程中也看不到该窗口了。
谢谢!
系统
如何

网友B:
你可以再程序中加一个按钮ID为:IDOK;
然后再这个按钮时间中的:
void CHandSecDlg::OnOK()
{
//添加你需要处理的代码,也可以没有
CDialog::OnOK();
DestroyWindow();//该句就会销毁窗口的
}
这时你就可以删除你刚才添加的这个按钮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重载窗口的OnOK()事件;
(要不然你在窗口的类向导中不一定能找出这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