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cket pc 应用程序如何移植到smartphone

楼主:
有一个在 VS.NET 2003 中已完成的pocket pc手机终端项目,往客户的手机上安装时发现,他们有一部分人买的是 smartphone 这种不支持手写功能的手机,傻眼了!各位高手请帮帮忙 !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吧 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人跟贴阿!!5555……

网友:
我晕 人气38了 还是没一个回复的
无语啊

网友:
只说明一点:以前的项目考虑的不是很周全。
现在要不增加一般输入法的支持,要不就放弃这部分客户。

网友:
移植到smartphone很难吗

网友:
重新调整你的程序代码吧,可重用部分还是很多的。

网友:
3楼的  怎么可能放弃呢!!我倒乐意放弃呢,不过可能除了我没人会同意

网友:
如果是使用的是WIN32 API,那么可以考虑移植;如果使用的是MFC的话,那你干脆重写,因为smartphone不支持MFC。

至于你说的输入部分,那肯定是要重新写的,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谢谢!不过我怎么知道是WIN32 API 还是 MFC  ?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这个项目也是别人做好了,但是人走了,我善后的

网友:
晕倒,我看这个后你很难善的了啊。

你在你的项目代码里面搜索,看看有没有winmain函数,如果有的话,多半就是使用win32了。

网友:
我们的一个项目,从PocketPC移植到smartphone上花了大半年。。。
所有用到触摸屏和输入的地方都要重写。。还要考虑smartphone的特殊热键,backkey之类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借了一本书,结果书上的程序时用在ppc上的,我用ppc的方针程序可以用,但是用我的smartphone就只能显示,按键不管用。补充一下,我用的是win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