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对话框的问题(急)

楼主(2007-08-01):
显示对话框的问题(急)
在一个对话框里加上如下代码:
void CAAAA::OnOk
{
CDialogX x;
x.DoModal();
}
X对话框没有显示出来!!实际上是被当前对话框覆盖,像没刷新一样,怎么办呀,
若调用了showwindow(sw_hide)后显示正常。即
void CAAAA::OnOk
{
ShowWindow(SW_HIDE);
CDialogX x;
x.DoModal();
}
有没有人碰过啊,急,在线等。。。
对话框
,
void
,
在线

网友A:
是要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信息?
MessageBox(_T("aaa"),_T("bbb"),MB_ICONERROR);
或AfxMessageBox(_T("aaa"),_T("bbb"),MB_ICONERROR);
这两个可以弹出信息对话框。

网友B:
系统对话框不能满足需要的。用无模对话框基本上就有这种问题,显示不了,非得有HIDE前一个说。

网友C:
你的当前对话框是不是设置了在最顶层的属性?

网友D:
同意3楼的看法,看看你代码里时不时有SetForegroundWindow或者在对话框属性里设置了ForeGround属性

网友E:
坚决没有啊。
无模的是肯定会显示不了。

网友F:
建立非模式对话框,应该可以啊

网友G:
用create创建。
m_mydialog.Create(IDD_MYDIALOG,this);///创建
m_mydialog.ShowWindow(SW_SHOW); ///显示
应该可以。不需要hide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