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的通用寄存器属于ram还是属于cpu?比如一本书 ...

楼主(2007-08-06):
51单片机中的通用寄存器属于ram还是属于cpu?比如一本书说cpu寄存器分通用寄存器和系统寄存器,然后框图里是包括通用寄存器的,
51单片机中的通用寄存器属于ram还是属于cpu?比如一本书说cpu寄存器分通用寄存器和系统寄存器,然后框图里是包括通用寄存器的,
但另外一本书上看到cpu通用寄存器又是存放在RAM里的。。
糊涂啊
通用
cpu
寄存器

网友A:
RAM
不管是从结构上还是,逻辑访问方式上都是

网友B:
我也觉得是RAM

网友C:
读书啊,我赞成“观其大略”,看看原理框图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像回答过蛮多你的问题的,你挺能学的,好。
51有ram,其靠前的地址是与通用寄存器的地址重复了,也就是那部分ram拿来做寄存器使用了。

网友E:
对的,我也觉得是输入RAM的,感觉通用寄存器是ACC B之类的算。
其他的应该算是RAM,只不过和片内的RAM地址有复用。

网友F:
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我是文盲啊、、、、、

网友G:
to :ollydbg23() ( ) 信誉:100
A,B这些东西不是地址复用,它们真实的在RAM上,呵呵

楼主:
51中的,通用寄存器,,一共有四个区,,每个区8个,,所以一共有32个。
存在于片内RAM,低128位

网友H:
属于特殊的RAM
他的操作速度比一般的RAM快,
因为他们是在指令级别被编码好的。
这个存储器是属于CPU的。
Intel,AMD社么的CPU内部都有EAX,EBX,ECD,EDX,,,,,,就是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