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boot中增加显示logo的功能,在OemInit 函数之后有一 ...

楼主(2007-08-18):
在eboot中增加显示logo的功能,在OemInit 函数之后有一段时间LCD不显示,为何?
我用的PXA270,在OemInit 函数之前都能显示,
但在OemInit 函数之后有一段时间LCD不显示,
是不是lcd在那个地方被关掉了? 因为我发现lcd的P CLOCK没有了,
时间
lcd

网友A:
你的OemInit里面肯定又重新对LCD控制器进行了设置,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OemInit里面是不是对系统时钟进行配置了,其它时钟的配置也有可能影响到LCD的clock

网友C:
这个需要在另外一个函数里再加一段代码,使得内核起来后,Eboot 中对LCD的配置刷新后马上重新配置LCD。我们以前实现过。
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MSN:gzlixp@hotmail.com QQ:502584968 手机:1391008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