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在mobile在用mapirule拦截短信时,如何拦截到二进制短信 ...
netthief
netthief

网友A(2007-01-05):
在mobile在用mapirule拦截短信时,如何拦截到二进制短信息
用mapirule可以拦截文本短消息,但是我要拦截二进制短信息,通过二进制串中的某个字段来判断是不是我们的短信息,如果实现,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同时想问一下vc开发如何发二进制短信息,我用SmsSendMessage可以发文本短信息,但是好象不能发二进制短信,急急 急急
各位大哥帮帮忙,先谢过拉
短信息
大哥
Mobile
二进制
如何

网友B:
各位大哥,抽空看看,非常感谢,在线等

网友C:
收发二进制短信的问题,附上QQ号码510325109,名字 春光灿烂猪八。如果知道请回复,十万火急。我已经没有办法了,谢谢谢谢谢谢
先谢谢拉。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现在做一个项目要用手机发二进制短信,及在手机上拦截到该短信。以前我考虑发送用SmsSendMessage,可是我不知道他支不支持二进制短信,而且二进制短信中可不可以传0,因为我们的短信经过了自己的加密处理。短信体中间会有成串的0。收的时候,我通过mapirule可以拦截到所有的短信,可是例程里是转化成LPTSTR,我不知道真么直接得到接收的二进制(需要根据二进制的相应位置判断是否我们的短信息),不好意思如果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项目非常急,万分感谢
我看到的发二进制短信都是用手机模块用AT发,我们这个就是PPC手机本身对手机发,接收的时候我用pspvSubject->Value.bin.lpb的内容写入二进制文件都为空,不懂。抽时间帮我看看,实在是没有办法拉,不好意思拉。

网友D:
分不够,还可以加,各位大哥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