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32 SDK 用GetMenuItemInfo获取菜单标题用SetMenuItemInfo设置菜单标题

楼主:
非MFC ATL,Win32 SDK 用GetMenuItemInfo获取菜单标题用SetMenuItemInfo设置菜单标题。哪位高手有经验,给点儿代码,我自己的代码用GetLastError用是返回87,快晕了!help me!!

代码:
        MENUITEMINFO mii;
        TCHAR szItemData[256];
        memset(&mii, 0, sizeof(MENUITEMINFO));
        mii.cbSize = sizeof(MENUITEMINFO);
        mii.fMask = MIIM_TYPE;
        mii.fType   = MFT_STRING;
        mii.cch   = 255;
        mii.dwTypeData = szItemData;

        bool ret = GetMenuItemInfo((HMENU)g_hWndMenuBar, IDM_DES, FALSE, &mii);
        int code =  GetLastError();

在线等待!!!

网友:
急呀,自己顶!!!

网友:
MENUITEMINFO menuiteminfo;
DWORD dwErr = 0;
memset( &menuiteminfo, 0, sizeof(MENUITEMINFO) );
menuiteminfo.cbSize         = sizeof( MENUITEMINFO );
menuiteminfo.fMask          = 0x00000040;// MIIM_STRING;
menuiteminfo.fType          = MFT_STRING | 0x00000080;//MIIM_BITMAP;
menuiteminfo.fState         = MFS_ENABLED;
menuiteminfo.dwTypeData     = NULL;

//add by ryo 2005.11.29, to modify the system EJECT menu item.
GetMenuItemInfo( hmenu, uEjectRealID, FALSE, &menuiteminfo );
menuiteminfo.cch++;
szInsEjt = (TCHAR*)malloc( (menuiteminfo.cch)*sizeof(TCHAR) );
if( szInsEjt == NULL )
    return S_FALSE;
menuiteminfo.dwTypeData = szInsEjt;
if( !GetMenuItemInfo( hmenu, uEjectRealID, FALSE, &menuiteminfo ))
{
        dwErr = GetLastError();
}
else
{
        if( m_hBmp != NULL /*&& bSetBmp*/ )
        {
        if( !SetMenuItemBitmaps( hmenu, uEjectRealID, MF_BYCOMMAND, m_hBmp, NULL ))
                dwErr = GetLastError();
        }
}

ModifyMenu ( hmenu, uEjectRealID, MF_BYCOMMAND )
这个是虽然是ATL的,但是使用了同样的东西,给你参考下.
另:MSDN上说的很清楚,先要使用NULL给结构体得到cch的大小,然后才真正的进行操作,看你是否忽略了这个?

网友:
谢了,我试试啊:)

网友:
bool   ret   =   GetMenuItemInfo((HMENU)g_hWndMenuBar,   IDM_DES,   FALSE,   &mii);
这句出错啦,不能将g_hWndMenuBar强制转化为HMENU,
HMENU menu = CommandBar_GetMenu(g_hWndMenuBar,nPosition);   //nPosition为菜单在工具栏中的位置(从0开始)
然后bool   ret   =   GetMenuItemInfo(menu ,   IDM_DES,   FALSE,   &mii);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