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实现主从多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
我在很多网页上看到说RS232是点对点的通信,并且RS232两个输出是不可以并联的,但是我现在要做得是在单片机的TX端连两根线各输出到各自的RS232接口上,再接设备,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485?

网友:
可以!!

在软件上,用地址进行区分就OK了!!

网友:
可是老板不让我用查地址的方式,他要用两个串口,并且只有一个单片机, 我该怎么做?

网友:
W77E58

网友:
软件用定时器模拟一个!!

呵呵

网友:
“软件用定时器模拟一个”?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啊,老板好像只让我用W78E58

网友:
其实就是软件来模拟一个硬件的通用异步串口

网上有很多的实例,具体您可以去找找相关的代码看看

网友:
485吧
多点通信,但是必须是主从方式
要么就用can总线

网友:
你可以在下面接一个转换的模块,,一个232转485的啊,,这样就可以接多个点了

网友:
对,楼上说的对,书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
标准的RS232电平是不行的,不过用TTL可以。

网友:
书上有介绍的,还有例程。
主从多机通讯:
1. 合理分配地址;
2. 对SM2进行置位;
其他跟一对一的通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