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不知怎样恢复被隐藏的盘

楼主(2007-04-11):
急救!不知怎样恢复被隐藏的盘
我帮一同学杀毒后装系统,因为一不小心,用了七喜带来的那个盘,好像弄了个什么一键还原的什么吧,然后重装好系统后就看不到F盘了,好惨啊,按网上搜索到的方法说是右击我的电脑,然后在管理那找到磁盘管理,可是右击那不见了的盘,只有删除是可以用的,其他全是灰的,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是别人的电脑,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怎样才可以把这个盘弄出来呢?那个注册表的也没有用啊,帮帮忙啊。
电脑
注册表
资料

网友A:
在那计算机管理看到的F盘是没有盘符的了,状态是良好,但是未知分区,数据还在,各位真的要帮这个大忙啊。谢谢了。

网友B:
这下闹大了,
挂在别的机器上能否看到呢,

网友C:
你记得原来的磁盘格式吗?如果记得,用diskman修改以下硬盘格式参数,然后再通过计算机管理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