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译wince 6.0 public目录下的例子,生成exe程序?

楼主(2007-06-20):
如何编译wince 6.0 public目录下的例子,生成exe程序?
Wince 6.0 的 Public目录下有个 voip的例子,
我现在想用VS2005来建一个工程,来编译这个例子,请问该如何做?
请知道的兄弟们帮帮忙, 急啊!
PUBLIC
voip
wince
程序
目录
WindowCE

网友A:
没人知道吗? 纳闷...

网友B:
呵呵想得很好呀,是不是只看见几个cpp?这是没有办法运行的,
要想运行就得先把那些cpp弄明白,然后自己建工程,把那些东西合理的弄到工程中,或者添加到工程中,包括上头文件当类来使用。

网友C:
可以弄的了,我就弄出来几个,regsrv,dmconfig,其余的好象不大好弄

网友D:
fumingxia19说的对啊,要看懂了再用,直接拿过来用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在5.0下,我将\WINCE500\PUBLIC\COMMON\SDK\SAMPLES\AUDIO\WAVREC移到了platform下,让系统编译生成exe文件,并且可以用啊

网友E:
使用PB的命令行,直接使用build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F(2009-12-11):
在PB里面配置,编到image里面就行了。CE6.0下面的那几个voip的,应该在PB里面可以直接选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