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楼主(2007-10-27):
keil
大家好,mov a,#88h
mov r0,#0h
movx @r0,a
我现在要在用Keil里的Memory里查看Pdata里0H的内容,X:0h查不到,那位兄弟帮下,谢谢了
memory

网友A:
0x00这个地址应该是在idata里面
呵呵
Pdata是高128位
呵呵

网友B:
谢谢,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在那里查看,能不能说详细点,I:0h里也没有

网友C:
运行上面程序后:在Memory里输入x:0ff00h就可以看到结果88h,
在keil中默认的Pdata是xdata中最后的256字节,地址从ff00h-ffffh
我是初学,愿和大家一块分享
非常感谢lbing7

网友D:
这个地址问题先前我也没有注意到,不过从你的说法看来,这是和单片机的RAM组织有出入的,呵呵

网友E(2008-04-30):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