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科U盘变成OTi的U盘了?

楼主:
我在使用一些U盘量产工具时,不知道怎么搞的,朗科U盘变成OTi的U盘了.现在无论在哪台电脑上,插上U盘后就变成了OTi设备了.
请教?

网友:
你可能把vendor ID 修改成OTI的了。甚至还有string descriptor也改成OTI的了。

网友:
你可能把vendor ID 修改成OTI的了。甚至还有string descriptor也改成OTI的了。
是的,但怎么会改呢?

网友:
这些东西,应该是存在一个EEPROM或者类似的存储器当中。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看你用的什么USB和存储芯片了。也许你在复制驱动(量产嘛,呵呵)的时候,存在数据加密或者烧写文件出错的情况,就变成OTI的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能不能改回来?怎么改呢

网友:
通常VID不太有必要加密。你先查一下朗科的VID,再查一下OTI的VID(两个不同的U盘插进去就可以用软件读出来了,最好连PID等等都读出来)。然后再查你的二进制文件里,什么地方是符合这个VID的,就知道怎么改了。另外,注意字节顺序。

网友: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能告诉我具体实现的办法吗?用什么软件?怎么做?请教

网友:
把驱动程序的inf文件里有个字符串更改后就可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不同意楼上两位的意见。楼主都说了,不论在哪台电脑上,都显示为OTi的,显然不是inf文件问题。

网友:
U盘的EEPROM被刷了?

网友:
对U盘实际的技术内容不了解,还真不知道vendor ID居然是可写的,一直以为是固化的。
哪位有这方面好网址或论坛,请提供一下。

网友:
试试刷  U盘的固件
    可能是固件被刷了OTI的
在把他刷回来就是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