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求助]vxworkstornado2.2下编译的函数汇编中自动增加调 ...

楼主(2007-12-31):
[求助]vxworkstornado2.2下编译的函数汇编中自动增加调用的_get_eh_context是查询什么信息的函数?
目前我这边程序老是随机出现异常,通过反汇编以后分析,发现就是调用这个
_get_eh_context
返回的信息是错误的导致,好象里面包含了非法地址,
但是现在我不是很清楚这个
_get_eh_context
是用来查询什么内容的,所以分析不出是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返回错误信息的?
在次希望请精通vxworks的大侠们给小弟指点指点(ligang830@163.com),先在此谢过啦!
信息
查询
程序

网友A:
get_eh_context == get exception handling context. 好象是C++ 运行时库分配一个用来注册异常处理函数的数据结构时会调用get_eh_context,然后它有调用malloc和taskVarAdd吧,应该是由一个想throw这个异常的任务调用的。可能是中断服务程序有时候有问题了,就会调用get_eh_context然后抛出异常,但是现在处于中断级,没有什么上下文,因此就出错了。加上-fno-exceptions 重新编译一遍试试看。

网友B:
对啊,就是C++的,我发现只要函数里有局部对象的话,编译出来就会有这个调用!
另外想请教一下,你说的中断服务程序有问题一般是指哪些问题呢?如果我想根本解决问题是不是应该找出这个中断错误呢
对了,这个编译选项加上后起个什么作用呢,只是规避这种问题吗?
谢谢高手!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棘手,可以肯定,发生异常了,这个函数是说有异常发生了,不是他的问题,有其他的信息么?比如异常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