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关于硬件资源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想问一下关于硬件资源的问题!
串口硬件资源的问题,它有个输入/输出范围是03F8-03FF,但是书上好象只说串口芯片8251A只有两个字节的范围,就是命令/状态字缓冲器和数据缓冲器呀,这这么解释呢?还有就是想弄明白输入/输出地址范围和内存范围,网卡也是IO设备,怎么会变成内存范围呢?
硬件
缓冲器
资源

网友A:
RD/WR信号结合“地址线”信号扩展出来的资源就是以访问内存的方式进行访问的。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觉得简单了点,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C:
内存空间里面划分了n个空间,
系统给8251配置了8251的空间。
在系统看来你要让8251给你发数据,
就是先配置好8251的模式,然后给他写数据了。
8251只是总线上的一个设备,总线会管理好他。
虽然8251有RD,WR,一两根地址线,就可以控制了。
但是内存访问层不需要去操心阿,系统帮你做掉了。
二楼说的因该就是这个意思。
你控制内存-〉(系统自动映射)控制8251
这样就可以动了
楼老大只要弄好他们的映射关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