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百分求助:如何取得WinCE 无线网卡的 WEP Key

楼主(2007-01-19):
百分求助:如何取得WinCE 无线网卡的 WEP Key
如何取得WinCE 无线网卡的 WEP Key
我使用 WZCEnumInterfaces和WZCQueryInterface无法取得WEP Key,可以取到长度,但Key的值一直都是FAKEFAKEFAKEFAKEFAKE等
使用DeviceIOControl,CreateFile后,Binding到网卡,然后取值的时候,说该功能不可用,错误0x15.
请大家帮帮我
无线网卡
网卡
如何

网友A:
顶一下,各位如有相关经验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B(2008-10-31):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困难,首先楼主要仔细阅读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的操作一般可以实现的,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