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at文件系统--在线等

楼主:
写了一个fat16文件系统的格式化程序,但是写到闪存上后,总是识别不出来是个文件系统。
使用K9F2G08X0闪存,256M,2048块,每块64页,每页2048+64字节
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程序错误在哪里?

#ifndef        __FAT_h__
#define        __FAT_h__

        #define Start_Head 0x0000                        //起始磁头;
        #define Start_Sector 0x0000                        //起始扇区;
        #define Start_Cylinder 0x0000                //起始柱面;
        #define End_Head 0x0000                                //结束磁头;
        #define End_Sector 0x0000                        //结束扇区;
        #define End_Cylinder 0x0000                        //结束柱面;

        #define        Fs_Type 0x0004                        //文件系统类型,04为fat16
        #define LBA_Begin_Address 0x0000003F        //PBR的绝对起始扇区;
//        #define Total_Sectors 2000                //文件系统管理的总扇区数;

        #define Sector_Size 0x0800                //K9中每个Sector为2048;
        #define Cluster_Sector 0x0040        //一个cluster含有64个Sector;
        #define Reserve_Sector 0x0001        //保留扇区数,从DBR到FAT扇区数
        #define FAT_Num 0x0002                        //FAT个数
        #define FAT_Sector 0x0002                //FAT表占用的Sector数;
        #define ROOT_Entry        2048                        //根目录项数;
        #define DIR_Size 32                                //目录项分配32个字节
        #define Total_Sectors 0x0000        //分区总扇区数,小于32M时使用
        #define BigTotal_Sectors 0x020000                //分区总扇区数,大于32M时使用

        #define Hidden_Sectors 62                //隐藏扇区数, MBR在里面;

        void Fat_Format ();

#endif

void Fat_Format ()
{
        unsigned long int        Init_Row = 0x00000000;
        unsigned int        Init_Col = 0x0000;

        unsigned int buffer[512];                //1024个字节的缓冲区,61基本数据单元为16位,写的时候取低8位;
        unsigned int zero_value[1] = {0x0000}; //写入0x0000值时用到的数组;
        unsigned int reserved_clusters[4] = {0x00F8,0x00FF,0x00FF,0x00FF}; //FAT表头两个cluster number为保留区域 4字节;
        unsigned int end_value[1] = {0xFFFF}; //文件结束标志;
        int i, j, k;

        // -- MASTER BOOT RECORD -- // 446 + 64 + 2 = 512 个字节;
        K9_SeqWrite_Start(Init_Row, Init_Col); //起始地址; 准备开始往缓冲区里面写数据;

        for(i = 0; i < 446; i++)//启动代码, 没有操作系统, 故全部设为0x00;
        {
                buffer = 0x0000;
        }

        //-- First Partition entry //占16个字节
        buffer[446] = 0x0080;                         //启动标志
        buffer[447] = Start_Head;                 //起始磁头
        buffer[448] = Start_Sector;                //起始扇区
        buffer[449] = Start_Cylinder;        //起始柱面(一般为0x00)
        buffer[450] = Fs_Type;                        //文件类型为FAT16;
        buffer[451] = End_Head;                        //结束磁头
        buffer[452] = End_Sector;                //结束扇区
        buffer[453] = End_Cylinder;                //结束柱面

        buffer[454] = (LBA_Begin_Address & 0x000000FF);      //取出低8位放在457的低8位 //LBA Begin占四个字节,
        buffer[455] = (LBA_Begin_Address & 0x0000FF00)>>8;         //取出8-15位放在456的低8位
        buffer[456] = (LBA_Begin_Address & 0x00FF0000)>>16;  //取次高8位放在455的低8位
        buffer[457] = (LBA_Begin_Address & 0xFF000000)>>24;         //        取出高8位放在454的低8位

        //高位放后面
        buffer[458] = (Total_Sectors & 0x000000FF);                        //文件系统管理的总扇区数
        buffer[459] = (Total_Sectors & 0x0000FF00)>>8;
        buffer[460] = (Total_Sectors & 0x00FF0000)>>16;
        buffer[461] = (Total_Sectors & 0xFF000000)>>24;

    // Unused Partition Tables //剩下的未用的三个分区表; 共48个字节;
        for(j = 1; j <= 48; j++)
        {
                buffer[461 + j] = 0x0000;
        }

        //MBR结束标志;
        buffer[510] = 0x0055;
        buffer[511] = 0x00AA;

        K9_Write_Data(buffer, 512);

    //因为K9中一个Sector占2048个字节, 所以先把MBR所在Sector中除MBR外的空间初始化为0x00;
        for(i = (Sector_Size - 512) ; i >= 1; i --)
        {
                K9_Write_Data(zero_value, 1);
        }

        add_log("MBR");
        K9_SeqWrite_Execute();                        //写满第一页

        // -- Hidden Sectors --中其他的Sectors;
        for( j=0; j         {
                Init_Row++;
                K9_SeqWrite_Start( Init_Row, Init_Col);

                for( i=0; i                 {
                        K9_Write_Data(zero_value, 1);
                }

                K9_SeqWrite_Execute();                //写满一页
        }

        // -- PARTITION BOOT RECORD--放在第0块最后一页 -- //占用512个字节;
        //---------------------PBR的关键信息---------------------------//

        buffer[0] = 0x00EB;                //boot
        buffer[1] = 0x003C;
        buffer[2] = 0x0090;

        buffer[3] = 0x0000;                //OEM name
        buffer[4] = 0x0000;
        buffer[5] = 0x0000;
        buffer[6] = 0x0000;
        buffer[7] = 0x0000;
        buffer[8] = 0x0000;
        buffer[9] = 0x0000;
        buffer[10] = 0x0000;

        buffer[11] = Sector_Size & 0x00FF;        //每扇区字节数
        buffer[12] = (Sector_Size & 0xFF00)>>8;

        buffer[13] = Cluster_Sector;        //每族扇区数

        buffer[14] = Reserve_Sector & 0x00FF;        //保留扇区数
        buffer[15] = (Reserve_Sector & 0xFF00)>>8;

        buffer[16] = FAT_Num;                //FAT个数

        buffer[17] = ROOT_Entry & 0x00FF;                 //根目录项数 两个字节
        buffer[18] = (ROOT_Entry & 0xFF00)>>8;

        buffer[19] = Total_Sectors & 0x00FF;                //分区总扇区数
        buffer[20] = (Total_Sectors & 0xFF00) >>8;

        buffer[21] = 0x00F8;        //分区介质标志

        buffer[22] = FAT_Sector & 0x00FF;                //每个FAT占的扇区数
        buffer[23] = (FAT_Sector & 0xFF00)>>8;

        buffer[24] = 0x0000;                //每道扇区数
        buffer[25] = 0x0000;

        buffer[26] = 0x0000;                //磁头数
        buffer[27] = 0x0000;

        buffer[28] = Hidden_Sectors & 0x000000FF;                //隐藏扇区数,占4个字节
        buffer[29] = (Hidden_Sectors & 0x0000FF00)>>8;
        buffer[30] = (Hidden_Sectors & 0x00FF0000)>>16;
        buffer[31] = (Hidden_Sectors & 0xFF000000)>>24;

        buffer[32] = BigTotal_Sectors & 0x000000FF;                //分区总扇区数 大于32M时使用
        buffer[33] = (BigTotal_Sectors & 0x0000FF00)>>8;
        buffer[34] = (BigTotal_Sectors & 0x00FF0000)>>16;
        buffer[35] = (BigTotal_Sectors & 0xFF000000)>>24;

        buffer[36] = 0x0080;

        buffer[37] = 0x0000;        //保留

        buffer[38] = 0x0029;        //扩展引导标志

        buffer[39] = 0x0000;        //盘序列号 占4个字节
        buffer[40] = 0x0000;
        buffer[41] = 0x0000;
        buffer[42] = 0x0000;

        for( k=1; k<=19; k++)        // BS_VolLab & BS_FilSysType
        {
                buffer[42+k] = 0x0000;
        }

        for (j = 1; j <= 448; j++)              // Boot Code
        {
                buffer[62 + j - 1] = 0x0000;
        }

        buffer[510] = 0x0055; // 结束标志
        buffer[511] = 0x00AA;

        Init_Row++;
        K9_SeqWrite_Start( Init_Row, Init_Col);        //第0块第63页

        K9_Write_Data(buffer, 512);

        for(i = (Sector_Size - 512) ; i >= 1; i --)
        {
                K9_Write_Data(zero_value, 1);
        }

        add_log("PBR");
        K9_SeqWrite_Execute();                //将K9页缓冲区中的数据实际写入K9的物理存储区中

        //----------------FAT表1 放在第1块第0、1页--------------------//
        Init_Row++;
        K9_SeqWrite_Start( Init_Row, Init_Col);
        // -- FAT 1 --//占用 2048 * 2B = 4K(2个Sectors)
        K9_Write_Data(reserved_clusters, 4);//Reserved Clusters #0&1,4个字节
//        K9_Write_Data(end_value, 1);

        //Free clusters in first FAT sector  from Cluster #2
        for( i=(Sector_Size - 4); i>=1; i--)
        {
                K9_Write_Data(zero_value, 1);
        }
        K9_SeqWrite_Execute();

        //Free culsters in other FAT sectors
        for( j = FAT_Sector - 1; j >= 1; j--)//FAT_Sector为FAT表占用的Sector数目;
        {
                Init_Row++;
                K9_SeqWrite_Start( Init_Row, Init_Col);

                for( i = Sector_Size; i >= 1; i--)
                {
                        K9_Write_Data(zero_value, 1);
                }
                K9_SeqWrite_Execute();
        }

        // -- FAT 2 --占用 2048 * 2B = 4K(2个Sectors)
        //----------------FAT表2 放在第1块第2、3页,紧跟着FAT1--------------------//
        Init_Row++;
        K9_SeqWrite_Start( Init_Row, Init_Col);

        K9_Write_Data(reserved_clusters, 4);

        //Free clusters in first FAT sector from Cluster #2
        for( i = (Sector_Size - 4); i >= 1; i--)
        {
                K9_Write_Data(zero_value, 1);
        }
        K9_SeqWrite_Execute();

        //Free culsters in other FAT sectors
        for( j = FAT_Sector - 1; j >= 1; j--)//FAT_Sector为FAT表占用的Sector数目;
        {
                Init_Row++;
                K9_SeqWrite_Start( Init_Row, Init_Col);

                for( i = Sector_Size; i >= 1; i--)
                {
                        K9_Write_Data(zero_value, 1);
                }
                K9_SeqWrite_Execute();
        }

        // -- ROOT DIRECTORY ENTRIES --//为根目录区, 紧接着两个FAT表
        for( j=0; j<32; j++)        //占2048 * 32B = 64K(32个Sectors)
        {
                Init_Row++;
                K9_SeqWrite_Start( Init_Row, Init_Col);

                for( k=0; k<64; k++)
                {
                        for( i=0; i                         {
                                K9_Write_Data(zero_value, 1);
                        }
                }

                K9_SeqWrite_Execute();                //写满一页
        }
}

网友:
不习惯于读一屏屏的代码

问一下LZ,错误表现是什么?

网友:
你去看看linux内核中的driver 好多关于flash驱动的

网友:
就是识别不出来是个文件系统
不知道这个文件系统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