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设置与实验板的连接

楼主(2007-07-21):
keil如何设置与实验板的连接
我用的是keil uvision2
按照书本中的指示编好程序,但不知如何下载到与计算机相连的实验板上
请前辈指点
计算机
如何
程序

网友A:
晕,
你用的什么U,支持在线防真吗...

网友B:
SST89E564仿真就可以了,
电路网上到处都有。

网友C:
这个除了KEIL之外
还要看你的访真器是不是被KEIL支持...

网友D:
用得是AT89s52,应该支持吧,就是不知道keil里那个选项是和下载程序相关的

网友E:
你说的时在线仿真,需要重新启动单片机后才可以下载.

网友F:
这个我是内行.我每次都是用keil 与硬件连起仿真的.你的频率设置的不对.应设置的值是38400.你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