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Cursor问题

楼主:
_afxCursors[0] = ::LoadCursor(hInst, MAKEINTRESOURCE(AFX_IDC_TRACKNWSE));
提示错误
error C2039: 'LoadCursor' : is not a member of '`global namespace''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to 'struct HICON__ *'
我的编译环境是EVC++4.0

LoadCursor在EVC下是支持的
CWinApp::LoadCursor
LoadCursor
都支持,和VC下的功能一样,在VC下这个不会报错
达人指教下

zdk

网友:
错误提示说的很清楚了:不要使用全局的变量空间,使用类里面的LoadCursor就可以了。

网友:
LoadCursor是API函数啊,不是我自己定义的

网友:
晕倒,你知道::代表了什么意思吗?

网友:
代表用的全局函数啊,不是吗

网友:
还有即使我不用::,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to 'struct HICON__ *'如何解决呢?
望不吝赐教

网友:
我在VC下用_afxCursors[0] = ::LoadCursor(hInst, MAKEINTRESOURCE(AFX_IDC_TRACKNWSE));
就不会有错,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