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加电要运行的代码需要存储在rom中,但rom加电就可读写 ...

楼主(2007-01-04):
cpu加电要运行的代码需要存储在rom中,但rom加电就可读写吗
我发现一个矛盾,cpu加电要运行的代码需要存储在rom中,而一般rom的读写都需要cpu初始化, rom可以是nor flash或eeprom, flash肯定是要设置才能用的吧, eeprom也要配置i2c才能用,想不明白
cpu
FLASH
矛盾

网友A:
谁说EEPROM一定要先配置IIC?EEPROM比IIC早出来八百年呢!

网友B:
就算读写e2prom不一定用i2c,那eeprom也可以直接读吗,不用配任何寄存器?

网友C:
nor flash、EEPROM只要速度没有问题,都不必配什么寄存器。

网友D:
要是这样,flash那一套那么复杂的驱动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E(2007-02-18):
Flash的擦除和写比较复杂,而读却很简单,直接给个地址就可以了。看看芯片手册吧,里面有介绍控制字和状态机的描述。

网友F:
对于nor flash来说,在低速和非burst模式下读取操作和sram/eeprom差不多,因此不需要驱动。而nand flash则无论读写都需要驱动。有些cpu内置了nand flash控制器,可以让cpu在启动的时候读取nand flash来启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