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建立web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问关于建立web服务器的问题
要在linux下用goahead建了一个web服务器
功能比较少,就是一个网页!服务器定时从串口读入数据然后显示在网页上
用户就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数据
另外还要求有较好的移植性,要求可以较好的移植到嵌入式系统上
占用空间要小
我想问这个网页用什么语言编写最合适?JSP我想是不合适的了
我已经写了一个c的串口通信程序了,能不能直接用HTML+c搞定?
第一次做web项目...希望大家给点经验 T_T~
网页
web服务器
程序
用户

网友A:
用C 写 CGI
你可以去
http://kbs.cnki.net/Forums/43136/ShowPost.aspx#43136
看看

网友B: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选择个合适的WEB服务器的问题.
可以用BOA(或其他小型的WEB服务器),里面已经有了API,要发送一个格式化后的HTML字符串给客户端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客户端,需要用HTML+javascript写个定时刷新页面的HTML.因为只有向WEB服务器提交请求后(也就是刷新一下页面),WEB服务器才会将最新的HTML格式化字符流送到客户端,也就是最新的数据.

网友C(2007-08-27):
激情关注本类相关信息

网友D:
mark,继续寻找嵌入硬件上做web界面管理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