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windowtext问题

楼主:
void CTestDlg::OnTimer(UINT nIDEvent)
{
if(1 == nIDEvent)
{
        static int i = 0;
        CString szTitle;
        szTitle.Format("title%d",i);
        i++;
        SetWindowText(szTitle);
}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Dialog中想每一秒钟更新一下标题栏,使用了以上代码,后发现标题栏会产生闪烁感,若想消除闪烁该怎么做??是否可以像状态栏一样把标题栏能分出几个小区域来做?THS

网友:
两个办法:
一:有改变的时候再更新(如果改变太快一样会闪)
二:刷更快点,小于1/24秒的时间刷,这样眼睛就被骗了.看不出来,可用DC什么的看看就清楚,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