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获得cpu风扇转速

楼主:
如何编程获得cpu的风扇的转速啊,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先确定主板上用的是什么SIO

按它的DS去读就可以了

网友:
efibios 我想问问该怎么确定主板上用的是什么sio啊

网友:
Hardware Monitor
Temperature senor
Senor chip: LM95221 (SMB address: 010 1011x)
CPU1 temperature: U92 pin1, 2
CPU2 temperature: U92 pin3, 4
FAN speed detect and control
CPU1 FAN CPU1 FAN PWM: SIO PIN34 GP11
CPU1 FAN TACH: SIO PIN7 GP85
CPU2 FAN CPU2 FAN PWM: SIO PIN43 GP22
CPU2 FAN TACH: SIO PIN110 FAN_TACH4
FAN 1 FAN1 PWM: CK804 PINAB4 FANCTL1
FAN1 TACH: CK804 PINAA3 FANRPM
FAN 2 FAN2 PWM: SIO PIN104 GP74
FAN2 TACH: SIO PIN35 FAN_TACH2
FAN 3 FAN3 PWM: SIO PIN104 GP74
FAN3 TACH: SIO PIN103 FAN TACH3
FAN 4 FAN4 PWM: CK804 PINAA2 FANCTL0
FAN4 TACH: CK804 PINAA3 FANRPM

这是些从主板上得到的信息,不知道该怎么用能给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成功解决,非常感谢EFIBIOS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