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通讯问题(新手)

楼主:
我想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用USB传到电脑上(我的单片机是C8051F120).不知道如何下手.不知道具体的该怎么做,大致可以分几步.谢谢!!!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1.单片机和计算机的usb通信需要建立。
2.采集并发送到计算机上
3.计算机接受并处理

网友:
你的C8051F120,是不是自带USB接口模块,如果自带USB接口模块,看看数据手册,看怎样设置,使它和PC通信

如果C8051F120不自带USB接口模块,就外接一个USB接口芯片,先选一个符合你要求的USB接口芯片

网友:
你的C8051F120只是一个51系列的MCU,没办法直接与PC通信,外挂一个USB控制器接口,或

换一个带USB控制器的单片机。

1:先写枚举程序与PC通信让它识别出你的产品是一个USB设备,可定义成标准类就不用写驱动。

2:在PC端写个API专门读取USB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

*****************************************************88

                 义隆USB单片机

<1>价格便宜

<2>带MCU的USB IC,可多次烧录,内置的USB控制器能帮开发者处理掉与PC端“枚举”时的大部分动作,
   简化了USB设备与电脑端的通信,从而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

<3>低速 IC,传输速率1.5MBit/S
EM78M612: 16PIN,18PIN,20PIN,24PIN,112 BYTE RAM,2K ROM带有A/D,EEPROM,PWM功能,有EP0和EP1两个端点。
EM78M611: 20PIN,24PIN,40PIN,44PIN(QFP),144BYTE RAM ,6K ROM,A/D,EEPROM, PWM功能,有EP0,EP1,EP2三个端点。

<4>全速 IC:传输速率12MBit/S
EM78M680: 20PIN,24PIN,40PIN,44PIN(QFP),271 BYTE RAM ,6K ROM,A/D,EEPROM, PWM功能,有5个端点。

<5>全速 IC:传输数率12MBIT/S
EM77F900:  100PIN;1.3K RAM,16K FLASH,48MHz (1 clocks/cycle);带A/D,PWM,SPI,USB HUB,BB等功能,有4个端点.

主要应用于:
1:  自动上网器(USB WEB KEY)
2:  USB充电器
3:  USB转RS232/并口/PS2
4:  USB加密锁/小U盘
5:  USB无线激光翻页笔
6:  USB无线鼠标/键盘/鼠标+键盘复合设备
7:  USB        跳舞垫/智能手写板
8:  电脑多媒体播放软件遥控器/接收器
9:  索尼PS3/PC游戏手柄/方向盘/玩具飞机模拟遥控器
10:  USB 非接触卡/USB RFID
11:  USB 小数码相框
12:  USB网络彩灯/USB玩具
13:  USB按摩器/计步器
14:  USB车载DVD
15:  运动器材与电脑通信设备
16:  USB数据存储器,读卡器等数据速度传输要求比较快且数据量大的产品

我司是台湾义隆正式授权的一级代理商,集销售和开发于一体,
我USB部门拥有多位经验丰富的USB硬件开发工程师和电脑端USB驱动,
应用程序软件开发工程师,目前已经完成了二十多种客户定制的USB产品方案.

如果是客户自行开发,我们有专业USB工程师设计指导,
帮助解答疑难.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
深圳广硕电子   USB开发部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  : 0755-25873425-221,25873267-221,25873540-221
手机  : 13510606648
传真  : 0755-25873759
邮箱  : HLXYWSS@163.COM
网址  : WWW.KINGSER.COM.CN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一路鹏益花园1栋5楼(体育馆东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