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

楼主(2007-11-16):
真心请教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PIOA )能解释一下吗?
1 << AT91C_ID_PIOA ?AT91C_BASE_PMC?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PIOA )?
真心

网友A:
用的是哪款ARM ?
仔细看下datasheet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 AT91C_ID_PIOA )
总的意思应是 使能 PMC,而AT91C_BASE_PMC应该是 PMC的地址或寄存器,
最后这个,就是给这位一个使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