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power”无反应,但主板一灯亮的(很怪的问题)

楼主:
详情如下

主机只接电源线,其余线一律不接
再把电源线插主机一瞬间,CPU风扇转了两三秒就停了,主板的一个小绿灯一直亮着的
然后按“power”键,主机一点反应都没有(cpu风扇不转),大力的按也一样
换电源线、换电源插排(这些东东在别的正常机弄来的),问题依旧

最后拿去卖家修,对方一通电,正常。试了N次,都是正常开机进入windows,问题死活不重显
拿回来,还是只插电源线,问题又来了
怀疑电压不够,拿去别的地方测,问题有重新了

没法,又拿去卖家修,开机又ok了,又试了N次,还是正常
拿回来,问题又来了

快崩溃了,抱着这主机来回两次的折腾了一天,车费钱都16元了,问题还没有解决
大家帮帮忙,给问题定定位,到底是什么问题的

我今年5月买的(配件洋洋都是新的),问题出现就这两天的事
购买是在电脑连锁店组装的,实力还挺强吧
配置:机箱 金河田 soho 768 带电源
      cpu intel core E6300
      主办 INTEL DP965LTCK
      内存两根 DDR二代 800
      显卡 gefore 8600Gt
      disk 250G seagate

网友:
估计是静电问题,不要把你的机器放在地毯或者塑料泡沫上面,如果没办法避免,就把机箱螺丝上连上一个根线,接到暖气管道上。

网友:
to prcak47:
我直接将主机放地板(陶瓷),放桌上
都于事无补

今天买回来一个稳压器,为放心,把主机抗了过去,try了正常,以为问题找到了
买!!!90元,产品上写着TZH6*160GW ,输入电压:160v~260v   输出电压:220V*(+_)10%

回来一try,真的想自杀~~~,按开关键还是没有反应,稳压器指示220v
现借来一笔记本随便往那一插,都上网ok
为什么 我主机我可是花了6000元买的啊
都快疯了

网友:
楼主哪人啊?。。我很想见识一下。。这样的事情。。。

网友:
你试试把主板bios电磁拔下来 短接一下 在装上去 我笔记本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在维修TCL机子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放下静电就好了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我有个电脑也有这种问题。不过没有你的严重,还凑合用了很多年。
不是每次开机都会这样,有时候有问题有时候又没问题。
我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我的机器什么都换了就是主板没换,到现在问题依旧。

你到JS那边要求换一个主板或者显卡。或者叫他到你家去实验,别扛着机器走来走去多累。

网友:
我的机器刷Bios不起作用,建议你让卖家到你家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