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50中断问题。对高手来说应该是小菜吧,请用1分钟时间 ...

楼主(2007-11-19):
TM50中断问题。对高手来说应该是小菜吧,请用1分钟时间帮我看下
//interrupt.c
#pragma interrupt INTTM50 _int_tm50
#include "mcu.h"
int i=0;
void main()
{
// PCC=0x00;
TMC50=0x80;
CR50=0x10;
TCL50=0x07;
EI();
for(;;){}
}
__interrupt void _int_tm50(void)
{
i++;
}
mcu.h中就是些pragma,没有其他。就这么简单的东西,我到DEBUG调试看,根本进不到中断函数里。到了for循环里就开始在那里转圈了。请帮帮我,是不是有什么没有设置好。多谢多谢。
void
问题
include
小菜

网友A:
#pragma interrupt INTTM50 _int_tm50
见过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放到它定义函数的前面?
其它的不知道,米用通...
中断进不去,要不是没有配置好,要不就是没有触发条件...

网友B:
只要TM50计数与CR50匹配就会发生中断,可是为什么接受不到中断呢

网友C:
看看接收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