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IM卡上获取语音信箱号码

楼主:
大家好!
   请问大家有人知道,如何获得存放在SIM卡上的语音信箱号码吗?因为有些SIM卡将语音信箱号码预先设置到了SIM卡的某个地方,我现在想把这个号码取出来.那如何做到呢?
   在GSM11.11规范中有EF-SDN(6F49)着个文件, 但是我每次SELECT它都失败,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SIM API 可以取指定位置的文件,对应的AT命令是AT+CRSM
但是并不是所有SIM卡都有这个EF-SDN(6F49)文件,所以你首先要用SIM卡读卡器,确认SIM卡中确实有存在这个文件。你可以先用AT 命令测试一下在用上层API做。

网友:
谢谢,我现在已经确定了我的SIM卡上没有EF_SDN(6F49).我以前也一直以为语音信箱号码是存在于这个文件下,但是不是这样的.我用台湾中华电信的一张SIM卡试验,发现它上面没有6F49,但是我用我的dopda818 PDA照样获得了语音信箱号码777.这样就是说,这个号码777可能存在另一个地方,而不是文件6F49中

网友:
SIM卡涉及到运营商定制问题,所以文件位置都可能不同

网友:
nbcool(载舟之水)
   ****SIM卡涉及到运营商定制问题,所以文件位置都可能不同****

那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语音信箱号码存在的具体地方呢,如能详细告知,定当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办法,你收集各个运营商的卡,用读卡器看吧

网友:
6f49不是必须的

EFSDN (Service Dialling Numbers)

This EF contains special service numbers (SDN) and/or the respective supplementary service control strings (SSC). In addition it contains identifiers of associated network/bearer capabilities and identifiers of extension records. It may also contain associated alpha tagging.

Identifier: '6F49'
Structure: linear fixed
Optional

俺有个程序,可以扫描sim卡的基本文件,欢迎使用。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hieeworld/jennyvenus

下载snooper

网友:
SIM和UIM电话本的文件应该都是在6F3A里吧?为什么我用AT读到的不对,有的规范说UIM卡6F3A是首选语言,ADN在TELECOM下面的6F3A,但是我用AT指令才能转到TELECOM目录下的6F3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