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wince下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

楼主:
pocketPC只提供了usb口,要与串口通讯,已买了个usb转串口的连接线,两个串口用usb母头连接,现急需wince下usb转串口驱动程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wince源代码里面直接有usb转串口的框架代码。
至少wince5里面有。

网友:
我也在找哦,在wince源码哪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源代码里面直接有usb转串口的框架代码。
至少wince5里面有。

哪里有?如果有那很爽啊。提示一下啊。

网友B:
mark下。。感觉蛮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k下。。感觉蛮神奇

我觉得是没有的,即使在PC机子上,这个东西还是挺复杂的,弄到wince上微软有这么好?
还有这个东西需要硬件的,那硬件不同,微软写不了驱动也没有意义。

网友:
中间应该是有个芯片来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网友:
wince应该没有自带的。

网友C:
主要是看 usb转串口线 里面的usb转换驱动芯片(比如 FT232 等)。这块驱动芯片不同,对应的usb驱动源码当然也不同。
所以,你现在应该这么做:先查下 你自己这款usb转串口驱动芯片是什么(不管是问厂家还是怎么的)?然后看下源码包里面有没有这款驱动,没有的话可能要网上下载来移植。
wince我了解得不多,如果是linux的话,支持的驱动芯片蛮多的。
有些平台底下有提供通用的 usb转串口驱动源码,你也先可以试试,实在不行就按上面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看 usb转串口线 里面的usb转换驱动芯片(比如 FT232 等)。这块驱动芯片不同,对应的usb驱动源码当然也不同。
所以,你现在应该这么做:先查下 你自己这款usb转串口驱动芯片是什么(不管是问厂家还是怎么的)?然后看下源码包里面有没有这款驱动,没有的话可能要网上下载来移植。
wince我了解得不多,如果是linux的话,支持的驱动芯片蛮多的。
有些平台底下有提供通用的 usb转……

恩~不同的USB转串口芯片,厂商会提供驱动的吧~加进去编译下 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也想找呀,从USB出来的信号不知道怎么读取,要是能转化为232信号就好了

网友:
wince6.0里面有usbser,但是还需要硬件芯片支持,像ch34之类的

网友:
wince支持串口呀,电脑上用根usb转串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