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取不到串口输入缓冲区的值?

楼主:
用MSCOMM32.OCX,串口初始化和输出都正常,但不能取输入缓冲区的值,为什么?
步骤如下

1)用SUDT SerialNull 软件虚拟了两个串口com15,com16

2)程序对com15,com16初始化,com15用做模拟接收,com16用做模拟发送
Ole_MSC.object.CommPort=15               //设置通讯端口号为COM15
Ole_MSC.object.Settings = "9600,n,8,1"  //波特率9600 bps,无奇偶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Ole_MSC.object.InBufferSize  =600       //设置接收缓冲区的字节数
Ole_MSC.object.OutBufferSize =600       //设置发送缓冲区的字节数
If Ole_MSC.object.PortOpen <> True Then
   Ole_MSC.object.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If
Ole_MSC.object.InputMode  = 1           //0文本/1二进制方式读取数据
Ole_MSC.object.SThreshold = 0           //数据传输事件不产生 OnComm 事件
Ole_MSC.object.RThreshold = 7           //每7个字节的数据到缓冲区都触发OnComm 事件。

Ole_out.object.CommPort=16              //设置通讯端口号为COM16
Ole_out.object.Settings = "9600,n,8,1"  //波特率9600 bps,无奇偶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Ole_out.object.InBufferSize  =600       //设置接收缓冲区的字节数
Ole_out.object.OutBufferSize =600       //设置发送缓冲区的字节数
If Ole_out.object.PortOpen <> True Then
   Ole_out.object.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If
Ole_out.object.InputMode  = 1           //0文本/1二进制方式读取数据
Ole_out.object.SThreshold = 0           //数据传输事件不产生 OnComm 事件
Ole_out.object.RThreshold = 7           //每7个字节的数据到缓冲区都触发OnComm 事件。

3)程序中com15中oncomm事件代码
blob buffer
long ll_count
choose Case ole_msc.object.CommEvent
  case 1

  Case 3

  case 2
        ole_msc.object.inputlen=0
        //ll_count=ole_msc.object.inbuffercount
        //messagebox("ll_count",ll_count)
        buffer=Ole_msc.object.Intput
end choose

4)com16发送数据代码
blob bufferout
Ole_out.object.OutBufferCount=0   //清空发送缓冲区
Ole_out.object.InBufferCount=0    //清空接收缓冲区
bufferout=blob("ReadData")
Ole_out.object.Output =bufferout   //向传输缓冲区发送读数据命令

问题,我在com16中发送数据后,com15可正确触发oncomm,但执行到"buffer=Ole_msc.object.Intput"这句时,系统出错
错误信息是:
Application terminated

Error:Error accessing external object property input at line 41 in oncmm event of objet ole_msc of w_ocx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会不会输入是只写的?

不能读哈?

网友:
应该不是吧,我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连接15端口,可以收到我16端口发的数据

网友:
    recLenFlag = 0  '命令对应回的数据长度标志

    Port = 3

   On Error GoTo ret

ret:
'     ' For Port = pi To 4
'      If COMCheckPort(Port) Then
'      Else
'      End If

        MSComm1.CommPort = Port                     'Text1.Text
        MSComm1.Settings = "2400,n,8,1"             '串口设置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采用二进制传输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受缓冲区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传输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Size = 512                  '接收缓冲区大小
        MSComm1.OutBufferSize = 512               '发送缓冲区大小
        MSComm1.RThreshold = 10                      '产生MSComm事件
        MSComm1.PortOpen = True                     '开串口

    MDIForm1.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输入寄存器
    MDIForm1.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传输缓冲区
    recLenFlag = 3                      '此命令对应回6个字符
    '总长度
    cmdSelfCheck(0) = &H2
    '命令
    cmdSelfCheck(1) = &HBA
    mm = cmdSelfCheck(1) And &HFF
    'mm = (Not (mm)) + 1
    cmdSelfCheck(2) = mm And &HFF        ' end

    '打开端口
    If MDIForm1.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DIForm1.MSComm1.Output = cmdSelfCheck        '发送自检命令

        MDIForm1.MSComm1.RThreshold = 1

    End If

    '处理返回的结果函数
    test = doData

     For i = 0 To Len(test) / 2 - 1

    checkdata(i) = CByte("&H" & Mid(test, i * 2 + 1, 2))

    Next i

    If checkdata(0) = &H55 Then     '0x55通讯标识, 若返回0x55,则换下个串口
        pi = pi + 1
        Else
        GoTo clearon                '则通讯成功,并以此端口工作
    End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    Next

clearon:

    MDIForm1.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输入寄存器
    MDIForm1.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传输缓冲区

   'MsgBox MSComm1.PortOpen
   If MDIForm1.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gBox "ok", , "普天"
        Else
        'MSComm1.PortOpen = False
        MsgBox "请检查串口连接!", , " 普 天 "

   End If

网友:
接受处理的函数:

Function doData()

  Dim recMsgByte() As Byte
  Dim RecLen As Integer
  Dim sTemp     As String
  Dim s1     As String
  'Dim I As Integer
  Dim countTim As Long

  Dim flag As Boolean
  flag = True

            MDIForm1.MSComm1.RThreshold = 0    '关闭OnComm事件接

            Do
                DoEvents
                i = i + 1
                If i = 10000 Then
                    doData = "55 "
                    GoTo lab
                End If

            Loop Until MDIForm1.MSComm1.InBufferCount = recLenFlag

            RecLen = MDIForm1.MSComm1.InBufferCount
            ReDim recMsgByte(RecLen)

            recMsgByte = MDIForm1.MSComm1.Input

            sTemp = ""

            For i = 0 To RecLen - 1
                s1 = Hex(recMsgByte(i))
                If Len(s1) < 2 Then s1 = "0" & s1
                sTemp = sTemp & s1

            Next i

            doData = sTemp

lab:
            MDIForm1.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输入寄存器
            MDIForm1.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传输缓冲区

End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