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下的GPRS拨号问题

楼主(2007-02-03):
超级终端下的GPRS拨号问题
各位大哥,我在超级终端下用AT指令拨号,配置如下:
AT+CGCLASS="B"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ATT=1
OK
AT+CGACT=1,1
OK
AT+CGPADDR=1
+CGPADDR: 1,"010.206.227.173"
OK
AT+CSQ
+CSQ: 25,0
OK
AT+CGACT?
+CGACT: 1,1
OK
AT+CGREG?
+CGREG: 0,1
OK
ATD*99***1#
ERROR
为什么,执行"ATD*99***1#"会返回ERROR?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问题
error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模块?
AT+CSQ
+CSQ: 25,0
这条在有些模块中是表示没有信号的,那自然你拨*99***1#也就自然返回Error喽!

网友B:
不是没信号?AT+CSQ之后返回的是信号值,误码率,上面显示信号为25,误码率为0,证明模块的信号没问题

网友C:
没有看出来怎么回事,你用的是什么模块啊?

网友D:
所以一直在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模块及型号,有些模块的csq返回值要如:9~31(信号在这个范围内有效),99这样才是正常的。。。

网友E:
当然error了,at*999...使用用户自己实现的tcp/ip,
而
AT+CGATT=1
OK
AT+CGACT=1,1
OK
AT+CGPADDR=1
+CGPADDR: 1,"010.206.227.173"
使用的是模块的协议栈,010.206.227.173这个已经得到ip挂上ppp了,
拨号当然不可以了,先掉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