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Studio2.6编译错误

楼主:
我的DriverStudio2.6安装在d盘,
在用DDK Build Setting进入VC6.0后进行库编译时build\batch build出现这个错误:
D:\Program Files\NuMega\DriverStudio\DriverWorks\include\dep_wdm\hidport.h(6)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Wrong INCLUDE path! WDM.H - remove $(DRIVERWORKS)\INCLUDE\BUILD
那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指点小弟一下吧,我现谢谢了!

网友:
可能有两个原因

1\库文件没有编译

2\VC batch build中要根据自己电脑的cpu来选编译选项

网友:
2\VC batch build中要根据自己电脑的cpu来选编译选项
那你知道应该怎么选吗?
能详细说说吗?
谢谢先

网友:
我也想知道库文件怎么编译,能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

网友:
你的cpu是32位就不要勾选 64位
你的cpu是amd的就不要勾选 x86的

你再看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库文件怎么编译,能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
=====================
你问楼主吧

网友:
怎么和楼主联系啊,我急于想知道driverstudio的库文件怎么编译,帮帮忙啊大哥!

网友:
1.在安装完成后,启动MSVC 5.0或6.0。启动MSVC最好的方法是使用SetDDKGo工具,位于开始|程序|Numega DriverStudio|Tools菜单中(Setup DDk and Start MSVC)。SetDDKGo执行一系列的命令行参数来定义BASEDIR环境变量。
2. 在FILE|Open Workspace中打开DriverStudio\DriverWorks\Source\vdwlibs.dsw将VDWLIBS工程载入。
3. 选择Build|Batch Build,选中你需要编译的配置。
4. 点击Build编译所选择的库文件。
我也是刚学的:邮箱zhf-0468@163.com

网友:
我在对driverstudio库文件进行编译时总是不能完全成功,老是有好多错误,我该怎么办?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VC++6.0  ,DDKXP,DriverStudio2.6
那边按我说的方法作有一个错误!
如果你换成DDK2000就没有了!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新手,刚学的不到半个月那,哈哈
在网上有一种说法是VC++6.0和DDKXP不兼容,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有没有作过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换了另外一个xpddk之后,我的driverstudio库文件编译已通过,但是在生成test程序之后,在test下面有两个工程,一个是test,一个是testApp.
   在对test进行编译时出现: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vdw_wdm.lib'
执行 link.exe 时出错.
   而对testApp编译时出现:c:\test\driver\testdriver.cpp(1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vdw.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执行 cl.exe 时出错.
   那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来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驱动程序编译通过了,接下来我怎么安装驱动程序,谁知道??

网友:
我想问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你在做USB驱动程序时,外来的USB设备的厂商号和设备号是怎么得到的?
是用windriver探出来的还是从系统中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的?
我用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厂商号和设备号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