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控件或皮肤可以使WINCE开发的软件界面美化,比如M ...

楼主(2007-10-16):
是否有控件或皮肤可以使WINCE开发的软件界面美化,比如MagicSkin,AppFace等?
如上,以前用过VC6开发,可以使用MagicSkin是界面得到美化,现在再用EVC开发,能否也有这样的皮肤插件?劳烦各位推荐!!
开发
美化
皮肤
WindowCE

网友A:
貌似没有,嵌入式产品分表率都不高,弄的不能太花哨,关键实用就可以了
不过想要界面好点可以找点图片帖上去啊
还有可以去看看wince界面设计指南

网友B:
有啊,我用evc给公司做了dialog和button的类,其实就是重载了Cdialog和CButton类,你可以去codeproject去下载个,不过那个不好用,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自己用

网友C:
美化按钮控件不是还是用图片贴嘛

网友D:
我的觉得软件这个东西 并不是花哨就是界面的美化... 排版才是最好的美化, 软件里面的界面布局排排版, 统一一下, 例如所有的对话框都一样大,提示的信息都在一个相同的位置等等...

网友E(2010-02-03):
如果楼主在寻找类似pc上的,skin一下就可以美化界面的,那在wince上应该是没有的,因为那些做法用到了一些特殊化的技术,比如说HookApi,但在这方面wince做得很弱.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listbox/edit的滚动条处理问题,在wince上相当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directui的思想,当然,,就不能像bcg,MagicSkin那样美化了..
总之,做好wince的界面也许不是件容易的事情...SliverLight和WPF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没有研究过.
另我们开发了一套基于directui的界面库,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F(2010-06-05):
学习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