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DOWSCE系统软件DIY

楼主(2007-10-17):
WINDOWSCE系统软件DIY
请问怎么修改 windows下的EXE文件
windows
系统软件

网友A:
好抽象的问题.

网友B:
不是啊,像XP20002003下的软体可以用一些软体,比如PE编辑工具:PETOOLS等对其进行编辑资源,修改图标等,但CE下的软体在XP下对其资源进行替换后放回CE系统下,比如PDA上后不能运行了,我想找个直接修改CE软体的工具。在看雪学院找了好久,没有什么希望,朋友介绍说来这里问下试试看。

网友C:
汗,PC和嵌入式差距太大了,恐怕没有那种东西吧.反正我没找到,也认为很难很难做出来.只是凭自己的开发经验说的,不代表官方意见.

网友D:
应该有吧。程序我只会写简单的,至于太难的也不怎么会。有关于CE编程资料吗?

网友E:
貌似没LZ说的东东,么见过……

网友F:
调用的库都可pc上有千万的差别,怎么会有.你要你写一个wince 上 hello world 的CDilog程序和PC上的,比较一下exe里面的2进制数据嘛.我汗,捡懒也不能到这种程度嘛.

网友G:
我一直用IDA分析CE的软体。但是修改资源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