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SP430的 问题 急!!

楼主(2007-08-23):
请教一个MSP430的 问题 急!!
430做的保护器,可以控制SIM300模块发送接收短信,现在有的问题,当设备运行久了,就会出现死机,或不响应命令即不接收短信,刚开始一切正常,过差不多一天多点就出现问题了,请高人指点
短信

网友A:
这可能要具体查一下了,
是MSP430 down掉了,还是 SIM300 doesn't work了,
逐一排查,这种问题往往需要从各方面做实验才能知道,想办法能否跟踪运行的状态

网友B:
弄个watchdog?
也许是时间延迟的累计问题,所以开始察觉不出来

网友:
现在我把电源,信号板。通信板隔开的话过了四天还是没有问题,奇怪,电源板在最下面,信号板在中间,通信板最上面,不在的这样安排是否合理

网友C:
难道是因为干扰?也许。。。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把所有不用的中断入口加入返回语句试试看,再就是看门狗是一定要开的,这两点设了之后一般不会跑飞